COMPAQ V6000

楼主(2010-01-22):
待机正常,开机到0.28 掉电。
查CPU 旁两个大电感短路,与之相连的PQ7, PQ40短路,CPU背面的大电解电容短路。MAX 8774是供电芯片,4脚为5V,7脚为18V(待机时)。该怎样检修,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修短路啊  第一步先搞不短路了再谈别的

网友:
CPU拆了没,要是有cpu量阻值的话也就是几欧

网友:
cpu装在板子上时  电感对地阻值就是几欧  很正常  如果是0  那就是短路了

网友:
谢谢,拆下CPU不短了。但还没思路。

网友:
先把北桥重做下吧。应该会有惊喜的。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3V,5V,是不是都有了,再看一下南桥32.768时钟两脚是不是有压差。供电时钟复位这个过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