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怪板。。USB全部不行!

楼主(2010-01-23):
客户送来一快P5GC-MX/GBL的华硕主板。。故障是前置和后置USB所有接口都用不了。。用表打所有电压线和数据线的阻值都正常。。量电压也全部有5V。。奇怪的是所有数据线上面也有3。3V的电压,,(开机和不开机的情况下数据线上也有3。3V的电压)。。摸南桥也不算很热。。桥是英特尔的。。

请问各位高手。。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数据线应该不会有电压的,查一下南桥的48M频率和实时晶振

网友:
先检查一下BIOS设置,很多主板的BIOS中可以禁用USB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BIOS里面还是COMS里面??COMS里面的我都全部关掉了。。但电压还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的48M频率怎么查啊??

网友:
BIOS先查一下咯

网友:
和南桥会有关吗

网友:
进CMOS里面设置一下有关USB的设置

网友:
你关了也有电压,关的是数据信号

网友:
先检查一下BIOS设置,很多主板的BIOS中可以禁用USB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先看BIOS,先易后难,先软后硬,BIOS系统存储在CMOS芯片里,就像windows存储在硬盘上一样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换了个电源解决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数据线怎么会有电压的???

网友:
数据的传输也需要有一个上拉电压来给数据传输提供动力的

网友:
南桥基本没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意思是数据线上有电压是正常?????

网友:
建议你换个南桥再试。换南桥前先刷个BIOS,检查USB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数据线本来就是有电压的吧  要不怎么传输数据??

个人认为桥挂..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BIOS里没有把USB全部打开。有些主板还有选择开几个USB口呢,如果工作条件都满足,那应对BIOS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