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NV笔记本显卡一点心得

楼主(2010-01-23):
由于最近批量修台机显卡的比较多,基本都是加焊核心,使用的是焊膏,加焊过程中,发现NV的核心部分,有气泡冒出来,就想到小俊师傅发的一篇帖子,核心部分会脱焊,我想,很多加焊过以后,又返修的,很有可能是由于核心内部的锡球,由于长时间的高温,锡球内部锡的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容易脱焊。(为什么全新的芯片就能用的时间长呢? }
本着这个思路,我在每次加焊核心的时候,在核心周围,同样也摸上焊膏,一定要用好焊膏。
修过的显卡大部分都是网吧的,返修率非常少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望,大家指正。
有的人问,核心周围都是密封的,但是焊膏的分子,肯定比密封的空隙要小的多吧~

台机显卡如果这样OK的话,那修V3000的显卡呢?

 会员13486582元2022-10-28 20:26

网友:
论坛有人以前说过,恩没说解决方法。上面的小核心吹的下来吗?估计没球值,0.1的吧,在不知道这以前我一直是SXS+HG

网友:
不明白楼主抹那地方的意义,那咱封胶应当是完全密封的,且耐温很高,,应当焊膏进不去吧

网友:
这也太强了吧,有用吗?强烈怀疑!!

网友:
有点不可思议!   以后也按照LZ的方法试试先!呵呵....

网友:
小核心内部也是小锡球,很小很小,但它的锡的熔点和我们普通的无铅锡球又不一样,可能温度更高,所以我们加焊的时候,一般基座下的锡熔化了核心的锡还没有熔化,但如果没有温度控制,一直上升的话估计核心里的锡球就会熔化短路。

网友:
原理应该是这样!
但焊膏能进核心里面吗?这点估计不可能办到!

网友:
我的焊膏流动性太差,一直是用送香水代替来加焊GPU,不知楼主用的是那种焊膏,风枪加热后流动性如何

网友:
我觉得这可能不行,核心的焊膏进不去呀

网友:
好像是全密封的。。

网友:
确实不明白,我手上有几片台机的显卡,也都是密封的啊。请楼主上图看看。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以后试试

网友:
中间的是密封的 怎么加的进阻焊高呢

网友:
焊油进不去的。

网友:
GPU 里面肯定是进不了助焊膏的啊。应该从做效果会更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NV的核心部分,有气泡冒出来
楼主,你说的核心是指芯片上面的小晶体吗?

网友:
周围是密封的又是耐高温的锡膏怎么能进去呢

网友:
小俊也是给砸开的吧。。。

网友:
别想的那么神秘了,就是要想办法给不该升温的不升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