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主板烧洞维修案例(附精彩维修讲解)

楼主(2010-01-23):
接修一台IBM T30整机,客户反应不开机,插上电源,严重短路。立马断电,谈妥价格,拆机,一股糊味迎面而来。
看了下主板,少件,且主板CPU高端管部分,严重烧伤还烧了个洞洞。CPU电感,安全芯片,CPU供电IC,CPU高端管+16V IN 的滤波电容全被人取走。

也没多想啥,抄起家伙,对各电感打了阻值,均正常,(应该还有戏)。一不做二不休,先处理CPU高端管部分的短路问题。用刀片刮啊刮,从上面刮到下面,再从左边刮到右边,怎么刮都是短路的,打开电脑,搬出救兵(T30的点位图)仔细观察了下,中层没有其它的线路,嘿嘿这下好办,拿起剪刀,左边一剪右边再一剪,把烧伤的部分全部剪掉,用刀片刮干净,再打个阻值,短路排除。拿T30料板,把缺少的料补齐后,(如下图)

一定要做好绝缘哦。

确定无短路后,上电,待机电流为,0.03 正常,待机电压3V 5V OK。
上假负载,触发,其它供电均正常,唯独显卡供电1.8V没有。认真看了下,MAX 1715 有进被液体腐蚀的痕迹,取下1715,发现,第4 PIN +16V IN 的焊盘断了。于是补上线,再重新焊上MAX1715 上电测量,第4 PIN 的电压只有,0.45V 不正常,自然要先断电了(手上有点位图,省了跑线路的时间)于是就飞了一条线。(如下图)

所以电压都出来了。满怀希望的上CPU 内存 检测卡 再次触发,检测卡 代码跑00 这下子没头绪了。(人有三急,先去大号,慢慢想)
从头一直想到尾,终于找出问题所在,这台机子是被人拆过,之前没有看到安全芯片,大号完事后,上基地,下载了一位网友提供的 T30无安全芯片的 BIOS 以下的工作就交给580U了。心想,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
继续上电,检测卡,从00-28-38-4A点点点点点,一直至90 OK。
接上屏后,闪屏,一块一块的都在抖。心想,这下完了,不会显卡出问题了吧。外接试下,正常,拆下屏,一看,哇噻,哪家这么缺德,把客户的屏都给换了。换了新屏上去,OK全部正常工作了。花了不少时间与客户沟通换屏及价格的问题,客户再同意了,把机子全部装好后,问题又来了。(啥问题呢,大家都知道的,T30的键盘 电源开关处爱坏)再叫客户换键盘,于心不忍。这机子也值不了几个钱了。在这犹豫之际,想到前两天在基地里看到一位仁兄,发表过的巧改T30开关。于是自己也DIY起来了。找了个MP3的贴片开关,两条线一连。(哈哈,果真的很有感觉也)装机。这下子全部OK,收完钱,也下班了。

解答一下,某些网友的问题。
一、怎么样通过看点位图得知道主板中层是否有线路。
大家打开IBM 的点位图软件后点查看按钮,如下图:

现在就可以知道此T30主板一共有几层线路板了。想看某一层的图点相应的按钮即可。
发些我参考剪板的图片。以便大家理解。
第一层线路分布图。

第二层线路分布图。

第三层线路分布图。

第四层线路分布图。

第五层线路分布图。

第六层线路分布图。

第七层线路分布图。

第八层线路分布图。

通过这些图就可以知道我所修的这片板所剪的位置,中层是否有线路了。
二、巧改 IBM T30 开关按键(如下图)
准备工具1:一个小贴片开关2:细的漆包线3:铬铁基本功。

从点位图上得知,PS-ON触发脚为左数起第十脚,接地为右边数起第五脚,知道定义了接下来的事就好解决了(如上图)

找一贴片开关,把T30上的开关处的压条打开,把贴片开关接好,底下弄个双面胶固定住(如上图)

以上是改好的键盘。从正面看,看不出来有改过的痕迹。反而改过的开关更有感觉。按下去,有“叩”的一声。爽就一字。

其它的疑问,我会慢慢跟你们说的。

网友:
这么问题你也能修的起来,支持下。。

网友:
良民证绝对的!
这种机器出力不讨好啊!

网友:
难呀!看来兄弟的技术可以用炉火纯青了!

网友:
太佩服楼主了,烧出洞洞也敢修,机器没拆就报价了,会不会最后面修不了客户跟你急啊?

网友:
楼主,呵呵,这机子你也修啊。有个性。

网友:
以后还是先拆机后报价,否则那天遇上个里面缺大件的说都说不清楚。我不怀疑你的技术,但怀疑你的经营规范程度。

网友:
好厉害的,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

网友:
希望这机子能稳定,楼主强人!

网友:
太强人了,就是不知能用多常时间呀

网友:
我们这里键盘一般不修的  只有键盘不好找的才修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没有相当的功夫是干不了的,什么时候你的思路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啊哦。

网友:
厉害别人都先开机器在报价,你太强了。

网友:
强人,改开关具体是如何改的,请详解

网友:
楼主的底气源自他对自己技术的自信,我们要修炼的也是自己的基本功,维修技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只有旁人看感觉出神入化的感叹!楼主发的不是贴,是自己积累的维修技术。

网友:
期待楼主,有时间跟我们这些新手讲解一下,为什么要拿去剪掉,T30开关要怎么改。

网友:
楼主,基地改开关的文章在那里,给说下

网友:
楼主强人啊,烧了洞洞也能修好,佩服。。。顶一下楼主

网友:
不懂 从点位图 能看出板夹层共有几路线吗 !

网友:
楼主可以跟手术医师有得一比!确实挺厉害!

网友:
楼主大哥强人啊

网友:
最后收了多少价钱?看了好几个贴子都说有被偷换客人机内零件,要是自己的坏了可得小心也被黑了。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佩服,这也敢先报价,万一缺件多,怎么办哦

网友:
不懂 从点位图 能看出板夹层共有几路线吗 !
引用 网友A:
你所提的问题目,已经做了讲解。

网友:
这种机器浑身都是病!我们一般都不接了!
不过楼主的技术的确出色!

网友:
这帖先收藏了,好帖得慢慢看,看一篇又有一次收获

网友:
烧了洞洞也能修好

网友:
难得的牛人,顶下楼主

网友:
改开关,得有多余的位子,其实也蛮简单的

网友:
这机器够烂的 能修好 确实花了不少功夫 赞个

网友:
厉害!做维修这行的骄傲!

网友:
太牛了,这样的板子都能修好,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就觉得IBM 的点位图 好用。其他的点位图 不怎么好使。楼主的不放弃维修精神 值得学习啊。

网友:
强人啊。这种问题都是修好

网友:
请问楼主,剪掉的是不是夹层有短路的?

网友:
这么多问题的机子也修的起来,太强了吧,这种机子出现这问题,还怎么能修,你竟然还修好了,真是没有修不好的板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