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本的电源管理芯片如何补焊

楼主(2010-01-23):
关于本本的电源管理芯片如何补焊,问题是850用多大的风量?多少刻呀的温度?距离多远?多长时间?用不用什么其它的材料参加这个工作?

网友:
找个板子吹吹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只有靠经验了

网友:
先补焊锡然后脱焊,最后清除连点。

网友:
这个简单 找个类似的料板芯片吹下试试 有一定经验后就知道了

网友:
有脚就用烙铁焊就可以了,烙铁焊有脚的风枪容易控制,效果也比风枪好,但要注意脚不可以连焊,焊过要仔细观察焊的脚。

网友:
本本的电源管理芯片不好焊,容易挂,最好用烙铁焊,多练习焊接,慢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