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台主机,每次都启动两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0-01-23):
第一开机停留在黑屏状态,需要重新启动一下才能进入桌面。怎么回事? 其他一切正常。
桌面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换一块试试

网友:
把配置说一下啊

网友:
新的就去换吧!免得时间长了不好换!!!

网友:
我感觉是组装问题```我以前也见过,775的好发生这现象

网友:
换主板吧,不稳定,

网友:
趁在保,赶紧换

网友:
可能是主板和其它配件不太兼容,出现档机的情况!建议去换一块主板!

网友:
有些插双显卡的主板 会开机两次 有的COMS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