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INTEL代工810主板怎么进CMOS

楼主(2010-01-23):
开机提示,按下F1重启,提示1962 NO operating system found press f1 to repeat boot sequence,,按DEL F1 F2 都试过了

网友:
清下BIOS,开机,在按F1的界面有提示吧

网友:
就是提示按F1是重启的,没有进CMOS的提示

网友:
SHIFT+F1   F10  (F12应该是选择启动项)

网友:
试了你的方法都不行

网友:
按的太慢了,按电源键后不停的按F1即可。

网友:
进COMS  DEL、F2、 F4、 F12、esc后紧接按F1  一般也就这几个了吧  都试试 或者进开机的一瞬间会有提示的

网友:
F4

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