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英M825 V:7.2A BIOS

楼主(2010-01-23):
我这有一块主板,没厂家名,型号M825 IDE口不能用,请问是BIOS问题么,

网友:
现在确定是BIOS问题了,因为如果放电的话第一次就能正常检测,第二次就不正常了自检

网友:
那是个什么BIOS啊,不行啊,刷了都不跑码了

网友:
是这个 丫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