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USB2.0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1-23):
这坏板子很怪。之前加焊过桥,后来玩的时候有时会死机,有时正常关的机然后再开机走完XP滚动条后就黑屏,显示器绿灯亮没有任何显示,重装一下系统就OK。今天又出现同样问题。我没装系统而是先进BIOS 发现只要把USB改成1.1以后就可以进桌面。改回1.1+2.0走完滚动条就黑屏按任何键都没反应。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高手帮我分析以一。谢谢~!

网友:
再补充一点就是装完系统后再开USB2.0可以正常使用。。只是以后不一定哪天死机,或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进不去系统

网友:
不明白```敬等老鸟解惑,

网友:
还有就是我没有接任何USB设备 设备管理器里就会有一个UNKNOWN DEVICE

网友:
刚刚发现UNKNOWN DEVICE装完系统没有。。刚点了一个网卡自带的管理软件就出来了然后重启就进不去了。。只好改回1.1用了。。试过关网卡 串口 声卡都不起做用只能关USB2.0

网友:
先刷一下BOI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刷过从官网下的最的版。不起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