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电脑不定时蓝屏、重启

楼主(2010-01-23):
今接客户送来一台式机,P4主板,80G硬盘,两个256M的内存,翔升独显,电脑毛病是不定时蓝屏或重启,请那位高手给支个招?
电脑

网友:
不定时是多久?替换着查吧,内存应该没事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把下一根内存试下,从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两条内存的牌子一样吗?
可能是内存不廉容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其次显卡,硬盘,主板,还有就是散热,跟系统问题,用MEN测内存软件先试试吧,跟着MHDD。。。系统,还有要手触主机里的电子元件温度

网友:
原来是两根同牌子的一代内存条,刚才换了512的单内存条,运行一个半小时电脑重启,现在又换了航嘉新电源正在拷机

网友:
不定时蓝屏很难弄的,谁也不能准确说出是哪的问题,建议先从软件下手,重做系统,硬件最小化运行。
内存、硬盘、U、电源等板卡先代替下试试,主板元件老化也会造成不定时蓝屏。

网友:
像这种蓝屏基本可以归为硬件

网友:
俺前两天也碰到这么一台机子
刚开始是重装系统,当时就好了。没两天又蓝屏。后来换内存还不行。风扇很干净,显卡扇也转得很好。
后来就用MHDD测硬盘。测到3%的时候出了一个绿块就走不动了。换条SATA线。再测测到50%没出绿块。再装系统 OK

网友:
多数由以下问题引起
1.系统故障。
2.内存或硬盘或硬盘数据线问题。
3.电源问题。

网友:
内存或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一般就是内存或电源问题,

网友:
内存已换,那就再看电源,还有问题就要看板子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话,系统重装过两次,还是不行
看来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问题 遇到过两次

网友:
轮流用一条内存试一试

网友:
现在硬件不兼容 出现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稍微懂点的再朋友那弄了条内存就回家给按机器上了。。。然后出问题了 就不知道是怎么事了 太多了。

网友:
先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2010-03-03):
蓝屏代码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SATA数据线不好,也能导致系统出错。我装机曾经碰到两例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只有一样一样的排除了,先是系统,然后散热问题,再是内存,电源啊这些

网友:
先是系统,然后散热问题,再是内存  还有就是主板和CPU

网友:
看看主板电容有鼓包的没,有的话换了,如果没有,看看南桥或者北桥烫手不,最好把电源换了先

网友:
看代码是多少

网友:
先看下电源,蓝屏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看主板是不是上的太紧了,不妨把板子拆下来裸机测一下,然后换一下硬盘数据线,排除硬盘方面的故障!!

网友:
把主板换另一台好的下,问题出来就好办了

网友:
首先要排除硬盘和内存,再有就是电源部分了。实在不行就换个主板试试喽。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见了好几台,一般都是硬件问题,硬盘换过的话就是主板上内存的供电不足,这个问题比较麻烦的。

网友:
应该是cpu散热问题。

网友:
都说这么多了  说个没说的
主板上有个控制电源的电路中的电容软击空穿也这样   不过难查

网友(2010-06-27):
有可能电源   硬盘测测

网友:
先看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再看电源供电不正常,如都正常就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内存电源都有可能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在这跟你说也说不清楚,你自己用替换法慢慢试试吧,到最后肯定能试出来。

网友:
如果排除了内存问题的话,扫描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没问题再换块显卡,重装系统,再不行可能就是主板了,一个一个排除,相信你搞得定的!

网友:
你先装个系统试一下还南屏的话,用 mhdd扫描一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没问题的话把内寸换一条看看,一步步排除。

网友(2010-09-17):
一般是内存的问题,最好换个号内存看看,不行就换硬盘

网友:
蓝屏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兼容,看蓝屏代码呀,跟据代码找故障源呀。

网友(2013-02-02):
老主板可能坏了,换主板试试

网友:
换了内存还蓝屏,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内存问题,插单根试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硬盘,电源······················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用单根内存试试,应该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