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

楼主(2010-01-23):
那位  老师教小第 看电路图  呀      我是新手      有什么方法呀

网友:
去基地培训。。搞维修不是两句话就讲完的。。主要看自已。。

网友:
我也是新人  自学的   我觉的首先的知道元器件的符号  然后 瞧简单的常用电路图  拿块主板 在网上找对应的电路图  一条线一条线的找   找上几遍就可以对电路图有个大概的理解  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  就自己找资料 或问群里的 大侠们  呵呵

网友:
我主要是想知道电路图中的   字母   代表什么意思  象  RST

网友:
刚才让骗分的给骗了十分    这个东东你可能需要

AC交流(电)A/D模拟/数字转换ADC模拟/数字转换器ADM自适应增量调制ADPCM自适应差分脉冲编码调制ALU 算术逻辑单元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AV声视,视听BCD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BCR双向晶闸管 BCR 缓冲计数器BZ蜂鸣器,蜂音器C电容量,电容器CATV电缆电视CCD 电荷耦合器件CCTV 闭路电视CMOS 互补MOSCPU中央处理单元CS 控制信号D 二极管DAST 直接模拟存储技术DC直流DIP双列直插封装 DP拨号脉冲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DTL 二极管晶体管逻辑DUT被测器件DVM 数字电压表ECG 心电图ECL射极耦合逻辑EDI 电子数据交换EIA 电子工业联合会EOC转换结束EPROM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SD静电放电 FET 场效应晶体管FS满量程F/V频率/电压转换FM调频FSK 频移键控FSM 场强计FST 快速晶闸管FT 固定时间FU保险丝装置FWD正向的GAL通用阵列逻辑GND 接地,地线GTO门极可关断晶体管 字串2 HART 可寻址远程传感器数据公路HCMOS 高密度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器件)HF 高频HTL 高阈值逻辑电路HTS 热温度传感器IC集成电路ID国际数据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FET 绝缘栅场效应晶体管I/O输入/输出I/V 电流-电压变换器IPM 附带的相位调制IPM智能功率模块IR 红外辐射IRQ 中断请求JFET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LAS光敏开关LASCS光控可控硅开关LCD 液晶显示器LDR光敏电阻LED发光二极管LRC纵向冗余(码)校验 LSB最低有效位LSI大规模集成电路M 电动机MCT场控晶闸管MIC 话筒,微音器,麦克风min分MOS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SFET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N 负NMOS N沟道MOSFETNTC负温度系数OC过电流OCB 过载断路器OCS 光通讯系统OR或逻辑电路OV过电压P压力FAM脉冲幅度调制PC脉冲码PCM 脉冲编码调制PDM 脉冲宽度调制PF功率因数PFM脉冲频率调制PG脉冲发生器PGM编程信号PI比例积分(控制器) 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PIN 光电二极管PIO 并行输入输出PLD 同相检波PLD锁相解调器PLL 锁相环路PMOS P沟道MOSFETP-P 峰--峰PPM脉冲相位洲制PRD 热电辐射控测器PROM可编只读程存储器PRT铂电阻温度计PRT脉冲周期时间PUT可编程单结晶体管PWM 脉宽调制R 电阻,电阻器RAM随机存储器RCT 逆导晶闸管REF参考,基准REV反转R/F射频RGB 红绿蓝ROM只读存储器RP 电位器 字串3 RST(reset) 复位信号RT热敏电阻RTD电阻温度传感器RTL 电阻晶体管逻辑(电路)RV 压敏电阻器SA开关组件SBS硅双向开关,双向硅开关SCR 可控硅整流器SCS 安全控制开关SCS可控硅开关SCS 速度控制系统SCS 电源控制系统SG放电器SIT 静电感应晶体管SITH静电感应晶闸管SP 移位脉冲SPI 串行外围接口SR取样继电器,饱和电抗器SR硅整流器SRAM 静态随机存储器SSR固体继电器SSR中断器开关选择器 SSS 硅对称开关,双向可控硅SSW 同步开关ST 启动ST启动器STB 闸门,选通脉冲T晶体管,晶闸管TACH 转速计,转速表TP 温度传感器TRIAC 三极管交流开关TTL晶体管一晶体管逻辑TV电视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VCO压控振荡器VD 视频译码器VDR压敏电阻VF 视频V/F 电压/频率转换V/I 电压-电流变换器VM 电压表VS 电子开关VT 电视电话VT 视频终端

网友:
楼上的收集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