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 开机有3V 没5V

楼主(2010-01-23):
联想V31 开机有3V 没5V 系统芯片是1631 待机0.03 开机跑电流跑 0.28。求高手给个帮忙分析下
芯片

网友:
触发电流0.28说明还缺电压,CPU没上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5伏不是1631里出来吗,

网友:
楼主,你先看看 5V的控制信号有没有(或者线断没传过去),先把5V修出来在说

网友:
供电一个一个来。。。

网友:
先把5V修出来。。。

网友:
5V都没有,以后的电压它又怎么会出来呢!

网友:
板号多少 奇怪 我的V31图上怎么没有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