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海尔W66的风扇开机狂转如何修

楼主(2010-01-23):
我有个海尔的W66,开机风扇狂转,换过lm358,还是不行!!该如何解决??谁有W66  N211 NPB VER:D的图纸,传上一份来也行啊。我自己查查是哪个元件的毛病。本本图纸里面倒是有就是阅读权限设置的太高看不了。。呜呜呜呜呜呜风扇供电的一个三极管上面不知道哪位维修的大哥焊上了一个二极管。真郁闷!!!

网友:
谁提供一下图纸啊

网友:
先看开机电流啊~w66显卡坏的多

网友:
记得是7300g显卡门主角之一t

网友:
人家是不是有意改造的啊

网友:
谁知道啊,原来这个本本拿过来就是显卡虚焊,我换了一个全新的110M,显示正常之后,才发现风扇不正常,而且这个板子显卡下面的点也让他们弄掉了几个,还好都修好。

网友:
应该是人家改的,因为显卡发热量大就改了常转。。。

网友:
这应该是为了更好散热别人改的风扇长转了

网友:
我现在改了3台W66的显卡,增加散热片之类的,更换更大的锡珠之类的,最好的一个机器,现在经常游戏温度一直保持在80多度,还有没有出问题,但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让客户自己试试看吧。希望都正常了吧。哎,这个机器我直接郁闷的很啊。

网友:
更换更大的锡珠 0.6的锡珠也没法换更大的啊 楼主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