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通病,老是自动触发,老返修

楼主(2010-01-23):
大家好,为什么华硕a3000的机器,老是自动触发,修好了后很容易返修啊,,有什么办法解决啊,请高手指点啊,,,在这里先谢谢了,,,有什么通病啊,,,
华硕

网友:
你怎么修的。。这个问题好像不多哦。。。A3000通病有几个一般是不开机哦。。CMOS电池放电。C225。。。。

网友:
就是啊 你修的什么啊 我修过不开机 放放COMS电就好了 到现在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是不是开关短路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跳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