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开机黑屏,外接正常显示!

楼主(2010-01-23):
Dell笔记本开机黑屏,外接正常显示,拆屏后大概检查下,排除不是灯管问题,就不插上屏的灯管,通电测一下高压条的供电,发现保险丝输出的电压只有2.52V,我还未见过笔记本高压条是2.52V供电的,这种情况究竟是高压条有问题影响输出电压,还是笔记本主板有问题才输出2.52V?希望有此经验的高手可以指点下,在线等待你的佳音!急啊!

网友:
高压条供电2.52V肯定不对,检查屏线,和前面的电路

网友:
问题应该在主板上,跑线路量下给高压供电处

网友:
沿着高压板的供电查下去

网友:
顺着保险往主板上查,看看主板接口连到什么地方,然后不接屏测一次电压,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板上供电部正常,如果是就查主板部分。

网友:
那你先把保险断了  在量排线那一端  看看是多少V  如果还是2.52V  那你就往主板上查查看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不插屏线,通电发现高压条保险丝输出3.9V,比之前的电压升高1.4V,也测了屏板上的保险丝,没有坏。现在高压条输出的电压还不正常!

网友:
那就换个通用高压条试试,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我把高压条的保险丝断开,也不插屏线。开机测由主板供上来的电压,发现电压接近5V,再把保险丝接上又是3.9左右。从这样判断,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由于是DELL的特殊高压条,那个接口不合适,通用的高压条是不合适的。今天就订一个回来,谢谢楼上各位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