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时开机 时不开

楼主(2010-01-23):
时有待机电流 时没有。多压板子之后又有待机电流可以开机了,用一会会掉电。无待机电流。
初判是电源小板和主板接触问题,可插过多回成功率也只有30% 于是加焊了电源小板上的供电针头,发现也无效果。
名位帮忙指点指点。。
掉电

网友:
加焊下IO 看下,再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加焊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和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南桥嫌疑比较大,这两个是涉及到待机的,有脚的先加焊,BGA的后加焊,保险点,也好判断点。

网友:
X61坏的少哦。。我修过几台都是进过水的。。。

网友:
看一下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按时序查 看待机为0的时候哪些供电正常 哪些不正常 抓到BUG就死修 没目的的乱搞就一点方向行都没有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有见过,不过是在别的机子上看到,很郁闷,有时候又能正常开机有时候又不开,加焊了很多东西都没用,还是一样,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网友:
感觉是电源管理或者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时有待机电压吗,一步步测呀

网友:
那就裸板拆下来,按住哪个芯片正常就加焊哪个

网友:
xiaoyixinfeng
板子左下角有一小块折痕 八成是内部断路了

网友:
加焊一下cpu的供电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