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出LOG后黑屏

楼主(2010-01-23):
一台三星R25,,开机出现三星LOG后,立马黑屏。。电流没得变化。。。。

  换过内存,换过系统,有时候又很正常。。。。正常的时候进系统什么的都没问题,

考虑到出现LOG黑屏,,就加焊啦显卡,7300.。。。。加焊啦南桥。。。。。。

   用啦一天,现在的问题又出来啦,,,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的人回话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吹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重做显卡,然后重搞散热,加铜片估计能好些

网友:
是不是显卡哦。。你这现象感觉有点像灯管或高压条喃。。。是黑了什么都没有还是黑了有显示你没注意看到?

网友:
做成无铅的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黑啦,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怎么都让我搞显卡,我到觉得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I/O 换一个看看

网友:
出现LOGO后,能进BIOS 或者别的什么操作吗?

我记得三星出现LOGO时候,下面会有一个进度条,这个进度条走完就黑吗?

网友:
还是先测量背光系统吧

网友:
你要确定显卡做好了,就查下高压板没问题在换个屏试试,

网友:
外接黑屏吗,要是外接也黑屏,那是显卡,如果不是,就检查高压板,屏以及主板往屏上的供电

网友:
没有方法确定哪的好坏?难道只有换换这个试试,换换那个试试,如果焊接技术不过关,就会报费了,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看见7300就先排除吧,最好换一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