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主板的开关的高电位,待机下为低电平,初步怀疑是I/O损坏的

楼主(2010-01-23):
华硕K8V主板的开关的高电位,待机下为低电平,初步怀疑是I/O损坏的,因为同时给高电位供电的是一个排阻过来的,排阻的输入端有3.3V.另一端给高电位的无3.3V同时又是进I/0(W83627EHG-A的一个脚,都为低电平,测对地是正常的,有可能是Io损坏导致把高电平拉低了?我测了这个排阻是正常的,绿黑短接可以强制开机,大家说说估计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大家帮忙下什么原因,这个开机电路是经过W83627 I/O开机的,开机高电位为低电平,强行开机可以的

网友:
你跑一下开机线路,华硕的主板导致不能触发一般都是由绿线所连接的小三极管损坏所造成的

网友:
你挑开进IO的那只脚在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