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1-23):
DELL 1420不开机不显示
电流1。04 什么问题?
不开机

网友:
量量供电有没有,好像是内存不过呀

网友:
一般是显卡。。和V3000一样。。是独显吗?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看电流是显卡没过

网友:
通病:集成的就是北桥,独立的就是显卡

网友:
这个机子和1400应该差不多吧,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修过的1400,故障和你这个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2549-1-1.html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爱出问题。可比V3000

网友:
做显卡吧,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做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或者北桥虚焊了,虚焊做下BGA

网友:
显卡到是做了 我在做试试

网友:
如果做过显卡,还不亮,就要仔细查查了,外接看看,别让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