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DV3000 DV2000心得

楼主(2010-01-23):
关于这两款机器.大家已经讨论好多了..包括上铜片.改风扇长转.改散热片.甚至有的直接换板.其实说到底都不是长久之计.我修复这两款机器.先确定,是不是被人干过.干过的价格便宜,不保修.没干过的.先取下显卡直球,焊上.把散热显卡那块磨掉一段.直接上银片.换散热垫..不管客户同意不同意先把风扇改长转.在把BIOS升级..保修2个月绝对没问题.如果客户说风扇怎么长转.久说这是刷BIOS的结果.没办法.只能这样.<不过FAN一定要清理干净.在上电油哦> .还有就是跟客户说.绘图等大型游戏最好不要玩..下次坏了可能久要换班了.换板很贵的.大概要1K.一般情况下返修很少.呵呵..一点小经念,,忘高手在指教些

网友:
忘了.助焊膏一定不要上的过多..适可而止...最好用仁宝..纬创这些代工厂里面的助焊膏.....<贵了点.但是效果好.>

网友:
V3000和DV2000的修的多,DV3000的还没修过

网友:
过了两个月呢?总不能修一次就用两个月吧。如果你站在客户的角度,会怎么想?

网友:
就是啊  如果你是客户  会怎么想啊   我们一般保三个月  基本上不返修  就是加铜垫  不刷BIOS  不改风扇

网友:
一般显卡加焊后,垫铜片,刷BIOS很少返修啦。再返修就让他换板啦

网友:
就是啊  如果你是客户  会怎么想啊   我们一般保三个月  基本上不返修  就是加铜垫  不刷BIOS  不改风扇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没问题  一帮加焊都可以保2月 只要把排风弄好】

网友:
还是换新显卡来的可靠

网友:
DV3000显卡确实有问题,可以用其他显卡代用不更好?

网友:
一般重做BGA搞垫都可以顶过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