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8I845PE-RZ主板跑B0,长响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0-01-23):
这块主板故障为跑BO,长响,类似内存报错。首先换内存条,不过,换内存供电管,滤波电容,不过,测量100排阻,正常,加焊排阻,不过,再刷BIOS,不过,加焊北桥,不过,加焊CPU座,不过,换时钟芯片,不过。至此,该做的都做了。对客户说,北桥坏了,要换板。客户说你再修修,说不准能修好。第二天我又开始搞这块已定为死刑的板子,该做的都做了,没理由呀。又开始重新测试每个测试点,似乎都正常。查了半天,最终还是认为北桥的问题,于是换掉从CPU供电分过来为北桥供电的两个大3300滤波电容,开机自检测,竟通过了!!我汗!!早知如此,换掉这个电容了事。竟走了这么多弯路。

网友:
楼主太强了

凤城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
生命不息,维修不止!

网友:
楼主在换东东之前有没有分析一下啊...怎么直接就干活了呢?不是说先查供电再时钟再复位吗?
北桥供电有没有先查呢?
看不懂楼主的维修思路啊...但是楼主已经修好了,帮顶了!

网友:
啥意思 啊 。。。又杂波吗。,,,还是,,,

网友:
BIOS刷刷试试很有可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