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算是一个通病)

楼主(2010-01-23):
每次接到 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 都是屏亮一下,就灭了。

都是电源板的上四个三极管中的两个三极管: 型号:C5706 或 C5707坏

换了新三极管后,要补焊升压变压器,否则用不了多久。

红区很容易坏,蓝区坏很少见。

网友:
图看不太清啊!

网友:
手机质量有点差

网友:
换了要补焊升压变压器器的

网友:
C5707和C5706这管子的高压板最容易损坏

网友:
还有明基的也犯这种问题 只要高压板上用到的是5707 5706 开机亮一下就灭 八成是它坏了 换后补焊高压线圈

网友:
5706 5707太容易坏了.

网友:
明基的也犯这种问题 我那块高压板上用到的是5707 开机屏不停的闪 查5707击穿 换后补焊高压线圈转载

网友:
这是通病,你补焊高压线圈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还是换了它

网友:
10楼说的对啊
这款显示器的变压器很容易坏的   得备一点啊

网友:
确实是通病  不过使用这种方案的都是这种故障,特别是明基的

网友:
5706 5707能用其他型号管子代替么

网友:
5706-5707大把的买,还代换个屁呀
便宜得要死

网友:
和明基的71G+犯一个毛病
我也修了几个这样的联想

网友:
我也有一台,换了十几个,都是用几天又烧,原来是用主机电源12V的电,后来用独立12V的变压器电源就不烧管了。可能跟电源有关。我朋友的那台也是,一个星期不到就烧了,叫他换了个变压器就没事了。

网友:
5706 5707太容易坏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124-1-1.html
呵呵,他们本身没有错的,都是变压器惹得祸。

网友:
路过学习  我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龚绍 -1 严重怪水。。。

网友:
c5707 太容易坏了,那个9024有时候也容易烧。最好是拆下来测量阻值才准。

网友:
变压器的初级也就是C5706的C极间的电容容量变小引起也不少

网友(2010-03-25):
学习了,正好手上有个这样的显示器
果然是通病--跟楼主描述的一样,变压器也有脱焊的样子

网友:
和BENQ的一样的毛病~~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换一块高压板,方便快捷,省心!另外这个机型还有个问题,就是5V的电感容易虚焊,故障是不通电。

网友:
我前几天2台就吃了这个亏,换了c5707没有补焊导致又烧毁了,补焊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和明基显示器是一样的设计 肯定是按通病来维修了

网友:
是通病了,我也换过不少

网友:
这是通病,补焊高压线圈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故障想定律一样准确,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
是通病,冠捷的通病

网友:
两个都有加焊吗?

网友:
深有同感,也很容易修

网友(2010-05-02):
郁闷!为什么我手里的这台就修不好呢?管子换了,电容也换了,再换就得换板子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脱焊引起的烧C5707的吧 一般是C5707烧的都有高压包脱焊的痕迹

网友:
这种液晶最好修了

网友:
电容爱虚.高压包爱虚

网友:
这个板修的多,基本也是换C5706C5707

网友:
是aoc代工的?不错的经验,不要扣我分啊!4灯改造为两灯,发热量减少,会不会返修减少呢?

网友:
昨天晚上也修了一个,也是这个通病了。我换了那二个三极管,并加焊了高压板所有地方。明天交给客户。不知道会不会返修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子外壳较难拆了。里面有四个暗扣跟屏联在一起。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给人改高压条~~因为换上去用不了几十天又坏了~~客户反而说你没修好~~改块四灯高压条才十几块钱成本,用个一年半载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高压包工作环境差或设计的缺陷导致高压包脱焊才引起烧C5707

网友:
这是明基通病版,修到过N个~~~一看就知道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