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23):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T40的机器,,进水的,,待机0.14.。。放了很长时间现在才拿出来研究,查了半天原来是南桥旁边的1834的主供电的县断了,接上待机变成0.03,有3M.5M.1.8M.1.2M,可是开机就掉电了变成0.00了,待机都没有了。。。拔掉电源在插上待机0.03,开机还是变成0.00,开机上有3。3V,而且把62501,PMH4..H8..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芯片之间没有连锡的,也没点什么元件,TB的42脚也有23V,,57脚有16V,,59脚有3V,请H8的供电脚都有3V的电压,,而且19脚有输出3.3V,,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请大家看看这要怎么去查。。。

网友:
那你看一下,哪块进水了,有没有断线的,查查附近的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是有地方短路,加电保护了。

网友:
查一查是不是哪里的元件坏了,换了试试

网友:
加电后有电压没有产生所以断电,这种问题有点麻烦的。重点查进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