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液晶屏白屏 有个6脚的块子短路

楼主(2010-01-23):
22液晶屏白屏 有个6脚的块子短路  型号是YB-1H 它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那位大哥知道 告一下 谢谢

网友:
LZ可以上网去查呀?  坐在那里干等着我们帮你查?  你要知道大家都很忙滴! 自己才是最好的帮手。。。像你说的那个IC是电源IC  吧    把你的故障现象说清楚。。。不要搞得跟猜谜一样!

网友:
6脚的IC在什么地方,驱动板上还是屏上

网友:
白屏一般是驱动板问题,。换通用板

网友:
应该是屏的供电芯片

网友:
是不是 没有升压啊  看有没有驱动信号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