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清理散热器及风扇润滑。

楼主(2010-01-23):
一台IBM R60,客户说运行时风扇声音大。

经询问,已经有使用三年,最近出现问题。

这是典型的散热器出现纤维堵塞,散热不畅,致风扇长期工作,缺少润滑所致。

于是开始清理。

1、拆开机器。

2、拆开风扇清理并润滑。

3、安装回去,测试。

网友:
想问下 LZ 取下的风扇翅的时候 在轴的中间有个小的固定风扇翅的圆圈 有是纯圆圈 有的是一个贴片卡子 那个东西怎么拿下来的啊  我拿下来不是把口撑的大了 就是变形了 根本装不回去 拆了不下20个练手 结果现在一堆散热片没风扇。。。。。 有什么好办法吗? 就是中间轴有个凹槽的那个固定圆圈

网友:
R61的风扇这么那么好取  难道我的T43风扇声音大只有换风扇了

网友:
三个还是四个焊点  磨掉就可以了 慢慢的磨  细心的磨

网友:
IBM的风扇我几乎都拆过,酒精清洗加一滴油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扇没有卡子,这是IBM的特色。

一般有。如联想M460,风扇我拆了半天也没拆开,放弃了。

网友:
楼主风扇加油只能用2-3个月就会返修,风扇不转的,要加专用的润滑脂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是用手术刀和带尖锥子之类的,慢慢的敲开,尽量保持原状,最后还要按上去的!

网友:
有铆钉的比较麻烦,T6的还拆一些。

网友:
强拆四个点用戳刀磨掉~装好用502把盖子粘上 没见反修过

网友:
我做过t42 的,风扇是三个铆钉,用东西磨掉就可以了,装的时候再砸上就行了,

网友(2010-02-26):
T43 T61的清洁、加油,我弄过好几个了,非常简单,有两台没有修前自检报fan 出错,都不能开机了,弄好后一两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0-04-07):
加油的时候最好加高级小轿车用的润滑油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高级吧,就用缝纫机的油就可以了啊

网友:
缝纫机油当时是可以的啊,因为液态油流动性大,所以不出2个月又会噪音大的,所以要涂抹润滑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