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提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楼主(2010-01-23):
刚接到一台dell D600     开机停在dell logo画面   死机     拔下bios电池提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不可以操作     进不去bios       不知道是不是bios程序的问题     高手有见过这种问题吗   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不是BIOS问题,我遇到过,还没有解决。。。期待高手。

网友:
内存的问题,你看看吧,代换一下或者是内存槽虚了

网友:
BIOS电池拔了,能加电呀,是不是电池拔了,信息已经恢复了出厂设置,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今天我的DELL D620开机也显示这个  然后就掉电了  故藏还没解决  正在努力中

网友:
不知楼主有编程器,刷一下试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条内存也不行   2个内存槽都不行   用手按着也不行   不会是内存槽虚焊的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键盘换了也不行   键盘能用   按F2显示正在进bios      但是进不去

网友:
外设的问题 可能是硬盘或者光驱坏

网友:
重置BIOS  不行就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