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E-MX不跑码求解

楼主(2010-01-23):
华硕P4GE-MX上诊断卡不跑码,上假负载测CPU各电压正常,时钟正常,AGP,内存,PCI电压正常,上CPU还是不跑码,且CPU温度奇高,立即自动保护,整了半天没思路了!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上CPU时
迅速测量CPU的电压

另请注意:478的U座空焊,有时也会导致U温度奇高

网友:
CPU复位来有吗?  加焊下CPU座子试试撒   不工作也有温度很高的

网友:
因无U座加焊工具,采用重压法亦无效,应该可以排除U座故障吧

网友:
VCC正常后,重点查复位,时钟,有CPU带灯测试座的话,一点就知道是不是虚了

网友:
座子空焊的厉害,压了也没用啊

网友:
这块板就喜欢坏U座,但是一般是跑CO的,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买个带灯测试仪一测便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