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945 集成 不上电

楼主(2010-01-23):
DV2000 945 集成 不上电 无待机电流 实测 有3.3V
找相同一块板 测 上电后产生5V 送来的时候 5V 短路 查一个电容 更换后 正常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
更换

网友:
有3V说明待机电路有供电,如没5V查产生5V的 IC

网友:
补充一下:没消耗电流那是电流表的精度不高,所以才看不到电流表上的电流,只要加上电压并有回路的存在它就要消耗电流

网友:
我到是经常碰到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