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楼主(2010-01-23):
今天客户拿来775主板一块,一开始是电源问题。但换电源后开机还是不能开机,一定要重启才能显示。还有如果电脑不开机停留太久或把P4小插头拆下来。过一会就一定要重启才能显示,我把主板拆下来插检测卡上去,一开始都是跑到26,但没有声音,重启后灯也是这样跑,只是多了个声音,什么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请稳高手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
按不过内存来修吧!测下内存的供电正常不?先把内存清扫一下!

网友:
跑26是内存不过吗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