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霆845E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23):
如题: 红霆845E主板 上过5块显卡(在其他主板上都好用),进系都花屏。GPU温度过高。(其他硬件都换过)。请高手指教下,一般主板什么故障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肯定是主板问题.至于主板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你还得自己去学习.和研究

网友:
有没有高手在线,指点下主板一般什么地方出问题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换过光盘没有?

网友:
换过好几张系统盘了

网友:
谁能指教下。在线等!!

网友:
顶到有人回,实在着急  。供电都正常。显卡不上驱动没问题。一上驱动就花屏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