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CER液晶显示器电源大波动

楼主(2010-01-23):
测得12V电源启动后就断电,后有继续启动、停止重复着。换过所有的电解电容,没有效果。好像是灯管起辉时过载。应会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用外接电源先查是电源本身还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屏闪没有  屏闪的话  查C5707 C5706击穿没  换后加焊高压线圈

网友:
像楼主说的这现象
一般是高压条工作不正常    检查高压条
也有可能是带不起负载   用外接电源排除

网友:
看下按键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是否有短路,看现象是12V有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