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的主板!cpu供电12V上管击穿??

楼主(2010-01-23):
换了好的上管后打对地阻值  ”开始对地为通“接着才变成500左右,上电后上管又被击穿???为什么会这样呀,换了还是击穿!

网友:
先是0然后才到500是吧,这个是正常的,你的表反映慢。 另外测试管子的好坏的话最好是拆下来测量,用表笔短接一下三个脚再量。

网友:
是电容的充放电原理

网友:
我测别的地方不会这样呀(0-500) ,可是为什么我换了下同型号的管还是击穿呢?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修过一块主板电容漏电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电源IC那些了。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查驱动场管的IC,,,,

网友:
查一下所有场管和电源芯片,要么直接换电源IC。

网友:
换电源PWM主IC以及协控IC即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