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芯片替换的求教!

楼主(2010-01-23):
最近碰到了几块板子,都是芯片问题,型号都是:SG6841DZ。只是第二行各有不同,现在手上有一个为:KA119300442D,请问各位老师傅,这行字的含义是什么,能用哪种型号代换啊。
芯片

网友:
只看SG6841DZ就可以了,其它的不用管。

网友:
只看SG6841就行了,,,,,,

网友:
只管前面的型号是一样的就行,后面的不用管它,有SG6841这几个字符就行

网友:
只需看是SG6841D(DIP插件型)或S(SOP贴片型), 第二行字是晶片批号及制造年周期...等资料, 与代换无关

网友:
5楼说的太对了

网友:
5841的也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