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le 290开机无显

楼主(2010-01-23):
acer TravelMale 290开机无显,开机电流0.45,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
ACER

网友:
有Vcore的话就打下座子

网友:
貌似没过内存哦,有示波器就好说了

网友:
内存 换过,内存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座子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18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