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移动硬盘怪问题

楼主(2010-01-23):
一台式机移动硬盘(3.5寸盒)怪现象。原来一直正常。现在是刚通电,有寻道声音,过5分钟后,右下角绿色箭头出现。但没有盘符。鼠标右键失效。强行拔掉USB线后,原来所有操作过的右键全部弹出。请问,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硬盘是迈拓的。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

网友:
硬盘都没找到,怎么扫描啊?

网友:
把盘取出来
接到主板的IDE口上
看能认否
能认再用MHDD扫描一下
不能认,接到3000上看看

网友:
好的。那这个要台式机啊。只能回家弄了。

网友:
哈哈  你的迈拓的盘完蛋了 。见到这种盘就知道没救了

网友:
硬盘盒的问题,硬盘盒常见问题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