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适配器导致显示有杂波

楼主(2010-01-23):
电源适配器输出12V正常, 输入出电流为3.6A,未测不知是否正常,我用恒流源夜晶显示很正常,用适配器屏幕黑色部分就有很多闪烁的杂波,请问该如何检修适配器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两个输入出端的1000uf 16v,我换个了2200uf 16v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换电容啊,300V的和12V的都有可能,

网友:
是先换电容

网友:
电容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