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跑码87 86 并有4次4短报警声

楼主(2010-01-23):
今天接台T40同行送修机器,起先不过内存 换内存不行,北桥换掉后内存过了跑码87 86 并有4次4短报警声。
BIOS也换过了,哪位朋友修过这样问题请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没碰到过。。。解决了问题,望楼主告诉下

网友:
北桥换了两个了,先从料板摘得北桥 后来又订了个新的来还是这样

网友:
内存还有个参考电压的

网友:
没有高人来说说吗,好想知道结果

网友:
用波波看走到哪能,在下手

网友:
我有台t60的笔记本,进水后烧了内存,飞线后也是有4声报警声,没修好,让用户换了主板,楼主要是修好了就说下,我也好继续修。。谢了

网友:
安全芯片问题,这都不知道?

网友:
跑到87 86就表示内存过了吗。。。
4次4短报警声很明显就是安全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期待答案哦,没遇见过

网友:
刷下免安全的bios试试。

网友:
安全芯片有问题能出现这个故障吗

网友:
安全芯片 有问题 很明显    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上去 就应该OK的

网友:
应该是LPC有问题换了SB了吗

网友:
应该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啊,看代码应该差不多,先刷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试试

网友:
安全芯片都没过 怎么会跑过内存呢?  难道是 前面跑了一大串后又挡道了安全芯片?  四声报警 就是安全芯片故障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判断跑过内存的,你拆了内存看跑什么

网友:
8786应该是安全芯片吧。内存还没到呢

网友:
试试换南桥

网友:
是安全芯片问题

网友:
这机器内存肯定是过了,不放内存跑码到不了这里
如果不加内存有内存报警声一长三短三短一长
今天重新刷了无安全芯片的BIOS ,三大片子都换过了
和客户沟通后也同意换主板了,就是自己还是不甘心呐!

网友:
学习学习,其实还不是很懂这类的,由其IBM的机形有点不好搞,LZ有没试刷过无安全芯片的BIOS,要是刷过了也说下,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