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显卡检测问题

楼主(2010-01-23):
本人还是菜鸟级的人物,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那种显卡检测软件好用一点,在网上可以下得到么?
显卡

网友:
你用发这样的帖子的时间去看看显卡维修版块置顶的那些帖子的话,我相信你得到的远比发这帖得到的这几分多,学到的也远比从此贴回复里学到的多。
N卡测试软件:MATS*
A卡测试软件:R*MEMID

网友:
本版就有,把置顶贴看完了你就不会有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