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开关高电位待机为低电平,强行绿黑短接可以正常开机,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0-01-23):
华硕K8V主板的开关的高电位,待机下为低电平,强行绿黑短接可以正常开机,初步怀疑是I/O损坏拉低的,,因为给高电位供电的同时是一个排阻过来的,排阻的输入端有3.3V.另一端给高电位的无3.3V同时又是进I/0(W83627EHG-A的一个脚,都为低电平,测对地是正常的,有可能是Io损坏导致把高电平拉低了?我测了这个排阻是正常的,后来我直接从排组上飞了根线到开关的高电上,开机还是不行,绿黑短接可以强制开机,大家说说估计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原了换IO试下

网友:
排阻换了,IO换了,再试试不就得了么,呵呵

网友:
我把怀疑是W83627EHG-A IO拉低了开关上的高电平,可是拆了还是低电平,找不出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