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2001,501错误用fix-it修复不管用

楼主(2010-01-23):
一希捷40G硬盘从未分配状态到分区后检查有2001,501错误,低格后再分区仍这样,结果就是只能做从盘,不能装系统。此硬盘用ontrack fix-it utilities 检测过,能检测出错误,但不能修复,请问哪位师兄有实用的工具,发一个给我,qq:869960748,谢谢!
硬盘

网友:
怎么没人,我想很可能是高手不屑一顾,一般的可能有点有用的东西我保守,无用的我大话大说。

网友:
专业修盘的一般都是用专业的工具维修
没有什么免费软件能很好的维修硬盘
如果你没有专业工具,请送专业维修店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