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 U盘变成0字节,格式RAW,用winhex,也找不到备份的DBR表

楼主(2010-01-23):
请教下各位朋友,这个金士顿的优盘放在我这里已经三四天了,白天忙,晚上研究研究,都好多天了,看了论坛李几位高手的视频和帖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备份的DBR,也看不出是哪种分区的。我先做了个磁盘克隆,在按文件类型恢复,但是恢复出来的图片有马赛克而且不完整,文档都打不开。怎么办呢?很想学学数据恢复,尤其是优盘方面的,现在不少这类问题...

网友:
FAT32的备份在第六扇区,NTFS在最后。你可以搜索特征码判断。比如FAT表或者MFT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FAT32 EB5890去搜了,也搜到了,但看起来不像是那个备份的,结尾不是55AA.如下图所示

网友:
软件恢复出来的文件,就是这样,有的打不开,

网友:
以前我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的  都可以打开

网友:
文档打不开,也可以用WINHAX修下文件头和文件尾试试看,也许能好

网友:
你搜索出来的这个扇区应该不是DBR或者DBE得备份
至少不是正确完整的DBR
除了前三个跳转指令EB5890外,其他字节都不符合FAT32 DBR的特征

如果实在找不到DBR,只能根据MBR FAT表等,来手工编制DBR了

网友:
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恢复过,选数据恢复/高级恢复,按提示做就行了。很简单的,全部数据恢复。

网友(2010-03-27):
我可以 完美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