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不认硬盘奇怪故障一例

楼主(2010-01-23):
NEC老款笔记本,不认硬盘,调BIOS,故障依旧,将原装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检测,正常。肯定硬盘无故障。没办法,只好换了另一个硬盘,能认,又换回原装硬盘,结果竟然能认了,而且一切正常。个中原因未知。检查硬盘接口也没虚焊情况。

网友:
COMPAQ NX6130光驱也有这种现象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9210-1-1.html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过,不过不是硬盘,搞不懂原因

网友:
这也许是传说中的匹配问题吧,都是好的就是放到一起不能用。

网友:
我也修到不少NEC的笔记本,也碰到过不忍硬盘的,不过换了个硬盘线就好了。一般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是测不出来的,肉眼没办法分辨。你测试通的可能你,装上去折叠就断开了,这种本最烦人了!!!

网友:
不知道保期内会不会回来,心里没底

网友:
南桥虚吧,帖子不够长

网友(2010-02-23):
硬盘接口虚吧~我碰到过的是硬盘接口来几烙铁就好的 帖子在于他的精华不在与长短

网友(2010-04-19):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硬盘能见到 但是要比实际的小很多  而且还不能分区  不能做系统  请问 怎么办啊

网友(2012-10-21):
呵呵。修好了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