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 DELL 主板 开机 针脚

楼主(2010-01-23):
论坛有个贴子 我新手进不去。。随便请教这主板什么 型号的 。估计是945 的 因为DDR2内存储器 ,

网友:
power-sw1是开机脚

网友:
麻烦 标一下

网友:
你把上面的散热器拆下来,不就可以看到芯片型号么,

网友:
楼上 说的 上面没有电压 开了没有用

网友:
3333图片上的缺口对面上下两针

网友:
dell好多的主板是INTEL原装的啊

网友:
麻烦给化一下  缺口对面 只有一根针啊  是缺口左 右  那边 上下针

网友:
dddddddddddddd

新诚达 -8 灌水

网友:
把电池拿下就会开机了

网友:
333333图片 从左到右 不是第九组 就是第十组 用万表打下 那周围地线很多 跟IBM的差不多 以前研究过IBM的接口

网友:
你把这个散热片取下就能看到是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
DELL的板很难修的呀

网友:
情况这样的 ,我问了一个掏宝卖家 他说清BIOSS 就可以了。 我清了后 电源风扇转了 CPU发热了 证明开机器了 可是显示器不亮 ,,,查了下没查出什么问题,,,于是就考虑是不是没正确开机啊,,于是是在排针的地方瞎点了 几下,忽然开机了 ,,大概5秒后电源风扇就停了。。。心理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果然不出我所料,现在 不管怎么样开机器,风扇转 5秒 CPU也热 马上就停了 ,  估计是我搞坏了  ,,,

网友:
上的是什么CPU,有些CPU这板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