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故障

楼主(2010-01-23):
七彩虹520芯片板子 开机时 按开机键 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转几下停了 重复按开机键 按几次 主板加电 但加电无显 按重启就能点亮  也就是强行复位在能点亮    换过电源故障依旧 怀疑是复位电路或开机电路出问题了  老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
顶到有人回复为止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

网友:
可能内存出问题了

网友:
CMOS清零,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