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进BIOS就死机了?

楼主(2010-01-23):
今天接个IBM的笔记本进系统正常,一进BIOS就卡死机了?按任何键都没反应?
请问有谁遇到过相同问题或知道解决的方法!

板没问题
BIOS坏,刷下OK!

网友:
不进BIOS死机吗,把外设下了试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把硬盘卸了,试机如还是一样再到光驱、网卡,一步步检查

网友:
我也赞成裸板试试,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你把所有外设去掉,然后再进BIOS设置好,再装上硬盘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不行刷BIOS

网友:
裸板试试,应该是外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