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液不开机的DELL D630维修过程

楼主(2010-01-23):
机型:DELL D630
板号:LA-3302P
故障现象:不触发

     拿到板先目测进液痕迹,除见PU20(ISL6236)周围有明显的进液痕迹外,其他位置未有明显的痕迹。用酒精刷清洗后,未见元件焊脚有腐蚀。应该是腐蚀性不强的液体。量各大电感,未见有明显短路,遂上电。

      上电有0.01A的待机,但不触发,量3V_ALW及5V_ALW电感PL36和PL37无电压,进一步量PU20的6脚VIN有19V的主供电,而14脚的EN1无电压。

      查此使能信号来自EC (U22 MEC5025-NU_VTQFP128~D),经由一只电阻PR392到达PU20 PIN14,量PR392两端无电压,因此,判断为EC损坏或EC工作条件不满足而导致无ALWON发出。
      查EC工作条件,从图上看,供电只有两路,一路是RTC_CELL,一路是+3.3V_ALW,由于3.3V_ALW的使能信号是EC发出的,因此, 目前的状态下只要查RTC_CELL即可。

      RTC_CELL电压来自RTC电池及PU21 PIN5产生的3.3V_RTC_LDO,经过二极管D13产生。

     量PU21 PIN5及D13 只有0.5V电压,断电,量D13的PIN1阻值并无异常,插入CMOS电池,量电池端的电压为3.2V,但R21 PIN2的电压只有0.5V,因此,判断RTC_CELL被拉低,一定是有元件电性能不良。

     在D13 PIN1 用稳压电源进行供电,电压调至2V时即有1.2A左右的电流,南桥附近听到有滋滋的声音,但南桥及周围并无明显发热的元件,但触摸南桥时声音会有变化。

     考虑多次碰到进液机烧南桥RTC供电,因此,摘掉南桥,再在D13 PIN1 通电,加到3.3V,电流已经正常。

     取一块新的HBM桥做上去,冷却后插电按开关,机器已经能够触发,未上CPU,电流到0.6A,插上CPU及内存,接上外接,电流一路跳变至亮机。

      接上硬盘,机器正常进系统,测试各功能模块未见异常,此机修复。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  是南桥不良拉低了RTC供电 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