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mrst#信号的疑问

楼主(2010-01-23):
RSMRST#是一种信号。
"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这是我在搜索论坛的时候,看到的一句话,写得很是不错\
但是小弟我最近在实际测量的时侯(h8s芯片),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不按开机触发的时候,rsmrst仍然是低电平,只有触发的时候才发生跳变然后恒定3.3高电平
按照上面的说法来看应该是未开机前如果待机正常就应该是高电平了啊,疑惑了,请大家帮忙解惑,在次感激不尽

网友: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RSMRST又不是PCI复位信

网友(2010-02-27):
所谓rst 就是reset reset是个复位信号 都是低电平有效的 你看都有#号的 表示低电平有效 但是我们在量的时候 却都是高电平 比如 pltrst# cpurst#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复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 它一般表现在3.3v(假设是3.3v) 0 3.3v 这个过程才叫复位 每个芯片的rst这个脚 经历了这个过程 才认为复位正常 才能够进行下一个动作

网友:
是不是在笔记本上也是这样的过程呢?

网友:
版主解释的很清除了   笔记本上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0-04-06):
我这有个NEC S3000的本子,加电后电流上到0.5A就不动了,检测卡跑00.量到这个信号,开机前是0,按下开关后升到3.3V,并保持这个电压(用万用表测得的)。查PDF文档,该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就是说只有在低电平时才能完成复位。那么开机后该信号保持3.3V是否是正常的?
谢谢。

网友:
有点小错误,开机前测得这个信号是0.15V

网友:
同意大家 的说法

网友:
那么这个信号 平时应该是高电平的 复位的时候才跳变下 是吧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块华硕P4B266-C的板子,不触发,量测发现RSMRST#这个信号为低电平,刚好有一块同样的能触发的,将ASB100的75脚挑起来发现有高电平,于是确定该信号是由ASB100产生的,更换坏板上的ASB100,顺利修复!后来发现论坛月饼老师有很详细的解答!呵呵,特将经验写一下方便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