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8600gt 无供电问题

楼主(2010-01-23):
小影霸8600gt 256m DDR3 核心和显存均无供电,供电芯片均是:
不知是什么电源芯片,上面写着
neen
nx2114
注意,是8脚芯片,不是MOS管

请教是什么片,可以用什么代?

新进展:在一块以前修不好的废卡上找到了两块NX2114 !!换上!!还是没有供电。。。。
于是怀疑是那块pwm az324m-e1
但是只找到了  as324m-e1,不止可代不?

网友:
呵呵,不清楚,直接先找个大功率的场管试下

你说的是PWM还是场管啦。是场管就挑大功率的试下,看看问题所在,再找更换吧

网友:
原来是pwm   NX2114
之前有人发问过了,有人回答是::W83321  8脚内存供电可代
但是找不到 W83321

网友:
那么pwm az324m-e1  和as324m-e1可以代换不?

网友:
az324m-e1 它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