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8600GT 黑金版 黑屏 求维修思路 很怪故障

楼主(2010-01-23):
XFX 8600GT 黑金版 双DVI口 一直用DVI转VGA 在我的FW900上用的好好的.昨天黑屏. 故障现像有点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故障:开机能听到正常的滴声,显示器有信号推动.显示指示灯转绿色,就是没有图像显示.电脑可以听到正常启动的硬盘读盘声.能够正常进入WINDOWS.(听声音)
能够正常安装上驱动.(显示器有安装驱动时的闪动) 就是没有图像.
还试过双卡组SLI 这卡能做副卡. 求大侠们 给予 维修思路  先谢谢了.

注:显示器是好的
http://f.yupoo.com/v.swf?id=ldwxl668-ff8080812626f2e4012628b906371819-o

网友:
G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二楼 GPU 坏了 还可以做副卡用吗?

网友:
卡发热大不?我估计如果不是门坏就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GPU坏了,最好直接换掉,重做估计好的希望不大

网友:
加焊一下GPU试一下,。

网友:
看看显卡上面又不有电容爆掉啊

网友:
看看行场转换的那个芯片 好像是叫什么78的吧,我忘记了,看看那个,这属于性号没有过来,看GPU到输出处的信号。

网友:
DAC损坏,显存损坏.显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