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炉植珠经验请教

楼主(2010-01-24):
想用锡炉把BGA上面植好的珠子焊上去,看到这么一款炉子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abacc8446f7ece4e5f
没有弄过这个,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说一说,怎么个用法?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你那个珠子弄到芯片上去的过程吗?好象珠子没有弄好也不行。

网友:
用热风枪轻风吹bga背面效果就很好,用锡炉我觉得很麻烦

网友:
这样的温度应该不好把握,时间长了芯片爆

网友:
难道上图就传说中的土炮吗?   可不可以做BGA就得看他是不是得心应手了

网友:
用风枪吹无铅的很难吹呀。有没有好的工具呢?

网友:
高级东西,要高手来操作哦

网友:
这个好办,我以前植珠全也都是用这个植的,首先你得把炉中加满锡,然后熔化的时候放一张纸上去,(你自已得把握好温度哦,)最后把植好珠的桥放在上面归位后就搞定,如果楼主没有搞过最好拿坏的去做一下试验.呵呵

网友:
谢谢9楼的朋友,买个回来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倒是曼实惠的,别忘了买锡条,这个温度不要很高,比西融化温度多点就好,用这个不要着急,温度高了会爆,要不就是板变形。

网友:
那8250 吹 就行了啊 ---这个没用过

网友:
8205容易把钢网吹变形,一边一翘,珠子就乱了。
可能是心急了,温度调到300吹。

网友:
珠子是细活`!!